请教:EMERSON主板问题

楼主(2008-01-10):
  请问各位大侠我有2台EMERSON TD2000 18.5Kw变频器,一台上电显示  8888  .更换另外一台控制板出现 E016 (DSP与EEPROM读写错误).我确认就是主控板问题/请教一下,除了换板有什么解决方案?还有如果我更换EEPROM,那么在EEPROM中是否是有程序?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EMERSON中 EERPOM的型号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查了半天不知道是那个?

网友A:
爱默生的,此故障与存储器没有关系

楼主:
E016与EERPOM 有关系...8888与EERPOM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