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1-10):
一 但遇上打雷我们厂的开关就跳闸,想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解决

网友A:
这是供电公司该解决的问题!

网友B:
  低压还是高压,过流还是过压。

网友C:
这样的问题描述的也太简单了一点。先从基本的原因查一查。

网友D:
可以让气象局测量一下你们配电房的防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