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etp7V5.3安装问题

楼主(2008-01-10):
装完后无法启动 Automation License service,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大虾帮帮小弟。

网友A: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Automation License service启动服务。
如上述策略仍不能启动该服务,请重新安装Step7光盘内的Automation License service程序。
以上!
Good Luck!

网友B:
装step7v5.4吧

楼主:
这种方法也试过了,还是不行!!还有别的方法吗??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