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个omronPLC与一个Proface触摸屏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1-10):
求助:多个omronPLC与一个Proface触摸屏通信的问题.使用422或485将各PLC串行连接,能否实现触摸屏分别与各PLC通信呢?如果可以哪个方式会更好?多谢。

网友A:
PLC之间用PC LINK的方式做主、从通讯,然后触摸屏与主站的PLC通讯,以此控制其他的PLC动作。

网友B:
可以用欧姆龙的controller link来实现,触摸屏做主站,PLC做从站。

楼主(2008-02-16):
现在我计划使用触摸屏做主站,其余(3~6)个PLC做从站,使用422通信,以实现一个HMI同时控制多个PLC。但是,与此同时我还需要其中的一个PLC与其他的PLC分别有通信的功能,若使用外部IO点(不多,有5个)来简单实现的话,可能会有反应迟滞的问题出现。请问高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实现我以上描述的功能呢?多谢。

楼主:
TO:雪世界
PC LINK的方式下,主站PLC是否需要两个通讯模块,一个用来和HMI通讯,另一个用来和其他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