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谁在组态王里用过modem?求教了!!

楼主(2008-01-10):
工地和机关只有电话通信,PLC是贝加莱,用组态王,我先用超级终端拨通设备方猫,断开超级终端,然后运行组态王,能正常读取数据。可是我按照组态王的说明,在画面上使用变量“IPN,IPC”拨号能拨通,但是数据都是????,我是先暂停设备,这是数据都是0,拨通后开启设备这时都成了“????”,按照帮助里说的不行,而且那个IPS变量还没等拨号呢早变成了“1‘,哪位朋友用过这个功能,帮帮我吧!1

网友A(2008-09-16):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但你的问题挺奇怪的。组态王用的是哪个版本?ips变成1,是不是因为你原来没有挂断啊。有兴趣我们可以沟通一下

网友B(2008-11-04):
关注,想知道如何用组态网通过拨号,进行电话报警

网友C:
我用组态王V6.52通过以太网模块DVPEN01_SL远程监控过台达的SV PLC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