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求助:台达ASD-A伺服无法接收脉冲信号,断电再送电后却正常——这个故障怎么排除?

楼主(2008-01-10):
按照下图接线,台达ASD-A伺服平常工作正常;可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伺服无法接收到脉冲信号的情况,故障现象如下:面板显示电机反馈脉冲数,为负值(小数点全部点亮);伺服驱动器正常输出Ready准备好信号;转到CP状态,看不到有脉冲输入(实际上脉冲已经输到伺服);
该故障一旦出现,断电再送电后却马上正常!这个故障怎么排除?接线图如下:

楼主:
故障时显示如下:

楼主:
我是这样判断伺服接受不到PLC发出的脉冲的: 1、在PLC程序中我设置了监视脉冲输出口的高速计数器(该高速计数器在PLC内部监测,在外部无任何接线),可以监测到脉冲数已经发出; 2、Q0.0和Q0.1的输出指示灯都已经点亮。2个伺服出现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3、PLC输出选择的是PTO输出,输出占空比为50%的脉冲信号,在Q0.0和Q0.1输出端用万用表测量,大概是12.4V左右(PLC公共端是DC24V)。

楼主:
至于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我已经把2-08设为10后断电重新设置过了,已经进行了初始化。可效果一样。
S7-226的脉冲输出频率不高,我设置为50微秒的周期,也就是20KHz,我想,伺服对这个频率的脉冲应该接受得到才对,而且不出问题时是完全正常的——就像间歇性精神病一样,发作了就不受控制了。

楼主:
更为详细地描述,请参阅另外一个贴,也描述到这个问题: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37760

网友A:
“现在更蒙了,为什么你可以那样接线,能够驱动,而我的A系列却不行呢?”
1、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013808018567: 的接线与你的接线不同!
2、西玛仪表仪表是集电极输出,而老菜鸟你的接线是射极输出;
3、我建议,你的问题出在接法上:
(1)24+接 → (一图)的1KΩ ;
(2)Q0.2接 → 24- ;
(3)集电极c接 → (一图)的37 ;
(4)24+接 → (一图)的1KΩ ;
(5)Q0.0接 → 24- ;
(6)集电极c接 → (一图)的41 ;
4、这样把你图中的射极输出改为集电极输出试试看;

楼主:
多谢老刘参考,你的建议我考虑了一下,也存在以下问题:
1、西门子S7-200的226型PLC的Q0.0-Q0.7共用了1个公共端,而且只能接高电平,1KΩ串不到Q0.0的集电极上去,如果串到公共端,那么Q0.0-0.7都受到了影响;
2、既然串不了电阻,Q0.2接24-就会短路。
3、既然前两步都不存在,这后一步也就不存在了。

楼主:
出现故障时,我给伺服复位信号,一样的没有效果。

网友A:
1、老菜鸟,你把PLC的输出Q0.2、Q0.1当作射极了;
2、PLC的输出Q0.2、Q0.1它是集电极,所有射极共地用了1个公共端,接24-低电平!!!
(1)24+接 → 1KΩ → 36脚;
(2)集电极Q0.2接 → 37脚 ;
(3)射极共地1个公共端接 → 24-
(4)24+接 → 1KΩ → 43脚;
(5)集电极Q0.0接 → 41脚
(6)射极共地1个公共端接 → 24-

网友B:
先要判断到底是伺服内部的问题还是外部的问题.当故障出现后脉冲输入改用其他输入方式(可以接其它脉冲输出的PLC,或者直接用个开关作为脉冲输入),看看伺服器能否接收,从而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出现故障时,伺服没有任何报警信息。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在试一试,不过我个人认为PLC输出和线路存在问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我是这样判断PLC已经发出的脉冲的:
1、在PLC程序中我设置了监视脉冲输出口的高速计数器(该高速计数器在PLC内部监测,在外部无任何接线),可以监测到脉冲数已经发出;
2、Q0.0和Q0.1的输出指示灯都已经点亮。2个伺服出现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3、PLC输出选择的是PTO输出,输出占空比为50%的脉冲信号,在Q0.0和Q0.1输出端用万用表测量,大概是12.4V左右(PLC公共端是DC24V)。

网友A:
就是PLC输出回路接错了:
1、Q0.0、Q0.1、Q0.2……是集电极输出接伺服输入端37、41、……;
2、射极共地1个公共端接24-
3、24+通过1KΩ接伺服输入端36、43、……,

楼主:
我分析了一下老刘的建议,存在如下的疑问: 1、西门子S7-200的输入可以接受任何极性(公共端为“+”还是“-”都没有问题),可输出公共端只能接受“+”极性——输出口不是三极管直接驱动,应该是MOS管,我在3楼的贴图中可以看到:
2、我一直按S7-200的标准接线图来接线,没有试过M接“+”,1L+接“-”的接法,不知道会不会烧坏PLC。如果这种接法可行,那么西门子手册就没有把所有可能性说清楚,是不完善的。

楼主:
我咨询中达电通,暂时还没问到什么答案,如果问题没解决再问。
不过供应商技术支持说,有可能是干扰所致——S7-200的输出比较不一样,输出点接通时输出高电平,不接通时不输出零电平而是悬空的。建议我在输出端接一个1K的电阻再接到24V-上去。
我觉得供应商的建议有些道理,不过经过计算,1/8W的1K的电阻会烧掉,我准备采用两个1/8W的3K的电阻串联,输出端动作时有4mA的电流。不动作时也把输出端拉到了低电平,也许有一定的抗干扰作用吧。

楼主:
下午我按照供应商技术支持的建议试了——把伺服的45、47、49脚短接然后接到外部DC24V-电源,也就是把伺服的3个COM-电源短接后与外部DC24V-等电位。这点和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37760&page=1帖子中西玛仪表 028-66505957的图纸相同。 可故障仍然出现,出现几率更大了。

网友A:
两个1/8W的3K的电阻串联后并联到36/37与41/43之间,可以看看!

楼主:
我又想了一下,问题频繁出现,可能还有原因。估计可能是干扰,然后就测量相关电路的电压。结果发现了一些疑问。
出现故障时,我首先参考9楼的建议进行了模拟给脉冲,把Q0.0的线取下来采用用手瞬时短接DC24V高电平端子,发现给不了脉冲!我以为伺服有问题,然后想确认一下,结果后来我在伺服完全正常时这样模拟给脉冲也不行!说明本来检测微秒级周期脉冲的伺服根本不会理会手动给的秒级周期脉冲。然后我把线剪断,2头拨开,以我尽可能快的速度来闭合——断开来模拟脉冲,也以失败告终。这应该说明,至少这个台达ASD-A系列不会理会这机械开关模拟的脉冲。

网友A:
Q0.2对M的电压:当Q0.2接通时对M的电压是24V,说明伺服输入36脚里开路,没有输入电流;

楼主:
然后我在出现故障时和正常时不加方向信号(Q0.2没有接通),继续测试相关端子的电压,测试结果如下:
1、正常时Q0.0端子的电压(指该端子上的接线不取下的情况):不输出脉冲时电压为0V,与外部DC24V+构成回路,是真正的低电平,不是悬空的;输出50%占空比脉冲时电压为12.4V。
2、出现故障时Q0.0端子的电压(指该端子上的接线不取下的情况):与正常时相同。
3、正常时Q0.0端子的电压(指该端子上的接线取下的情况):当Q0.0接通时也就是50%占空比脉冲输出时,对M的电压是12.4V;当Q0.0没有接通时也就是没有脉冲输出时,对M的电压是0V——但此时并不代表Q0.0就是DC24V-低电平,此时Q0.0处于悬空状态,和其他电路任何一点的电压都是0V,和任何电路都不构成回路;
4、出现故障时Q0.0端子的电压(指该端子上的接线取下的情况):与正常时相同。

楼主:
5、故障时/PLS端(43脚)的电压(指Q0.0的接线不断开的情况):
第1次测量(这个测量结果不建议参考):
没注意方向信号是否输入,当Q0.0有输出时,不记得/SIGN还是/PLS端电压为4.3V了(当时没做记录,不过分析应该是信号输出时/SIGN的端电压);
第2次测量:
当方向信号没有输入也就是Q0.2没有输出,Q0.0没有输出时,/PLS端电压为0V;
当方向信号没有输入也就是Q0.2没有输出,Q0.0有输出时,/PLS端电压为2.3V;
当方向信号输入也就是Q0.2有输出,Q0.0没有输出时,/PLS端电压为1.5V;
当方向信号输入也就是Q0.2有输出,Q0.0有输出时,/PLS端电压为3.0V;

楼主:
6、正常时/PLS端(43脚)的电压(指Q0.0的接线不断开的情况):与第5步测量的第2次测量结果相同。
    7、正常时/PLS端(43脚)的电压(指Q0.0的接线断开的情况):当方向信号没有输入也就是Q0.2没有输出时,/PLS端电压为0V;
当方向信号输入也就是Q0.2有输出时,/PLS端电压为1.5V;

楼主:
8、正常与故障时/SIGN端的电压:当Q0.2不接通时,/SIGN的电压是0V,当Q0.2接通时,/SIGN的电压是4.3V。

楼主:
测量结果描述完毕,我谈一下我的看法(以下看法均是基于我那台伺服没有故障而且万用表没有问题的前提下描述的——新买的2台伺服的只是偶尔出现问题,应该不是某个元件老化的问题,伺服应该是好的;万用表测得铭纬开关电源<没有调节过其整定电压>的电压为23.8~23.9V,万用表应该没有问题)。
1、可以看出,/SIGN方向信号对/PLS脉冲信号存在影响,那说明台达ASDA交流伺服应用手册3-16页C3图上的框图不是实际的框图,PLS回路与/SIGN回路存在联系——应该就是后面应用实例中那个采用内部电源电路(PU-HI接VDD,COM-接24V-电源,PLC只提供干接点的电路),不过我还没有去定量分析是否如此。

楼主:
2、突然想到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37760&page=1帖子中刘版主的回帖和供应商的建议,发现刘版主的才是最佳的建议,供应商的建议应该升级为刘版主的建议。供应商的建议如我14楼所说,下面是引用14楼所说:
    “供应商技术支持说,有可能是干扰所致——S7-200的输出比较不一样,输出点接通时输出高电平,不接通时不输出零电平而是悬空的。建议我在输出端接一个1K的电阻再接到24V-上去。
    我觉得供应商的建议有些道理,不过经过计算,1/8W的1K的电阻会烧掉,我准备采用两个1/8W的3K的电阻串联,输出端动作时有4mA的电流。不动作时也把输出端拉到了低电平,也许有一定的抗干扰作用吧。”

楼主:
3、也就是我最大的疑问:
    供应商提供的图纸,如果外部电源为24V,那么就需要接1K的限流电阻,这和官方手册相同;如果外部电源为5V,就不需要接限流电阻,这点我在官方手册上好像没有看到,不过应该是正确的,因为要可靠接通一个电路,5V的压降也不会烧坏相关电器元件——况且/PLS和/SIGN电路还有几百欧的限流电阻存在。这个5V是否要接限流电阻,我明天会向官方技术支持证实。
    既然5V电源不需要接限流电阻,那么/SIGN的电平应该是5V才对,可是24V电压加限流电阻情况才4.3V!我怀疑这个4.3V电平是否足够可靠触发信号光藕电路?
    我的采用DC24V电源做伺服脉冲的电路中Q0.0输出脉冲而Q0.2不导通时,/PLS的电压为2.3V;以此类同,如果采用DC5V做伺服脉冲的电路中Q0.0输出脉冲而Q0.2不导通时,/PLS的电压应该为2.5V以上!我怀疑那个2.3V是否足够可靠触发信号光藕电路?
    是否我现在的电路工作在光藕触发的临界状态呢?

楼主:
TO 刘志斌:
    Q0.2对M的电压:当Q0.2接通时对M的电压是24V,并不说明伺服输入36脚里开路,36脚也有电流存在,因为此时36脚的电压为4.3V,限流电阻分掉了19.7V的压降。

楼主:
今天发现了2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伺服接受不到脉冲的情况,一个是只能一个方向运转的情况;这个只能一个方向运转的情况是这个电路第一次发现,而且故障时信号已经发出,但伺服SGIN回路没有接受到信号,说明这个SIGN回路也存在是否可靠触发的疑问。

楼主:
今天星期六,中达电通的电话不好打。
    不知各位的高见如何?

网友A:
  “如果外部电源为5V,就不需要接限流电阻”,这点你说得很对,PLC的输出回路的电源电压应该是根据负载的需要可以自主选择的!

网友:
这两天比较忙,这会儿看到帖子才。回顾老菜鸟的帖子,现象是:
1、伺服无法接收脉冲。
2、只能向一个方向运动。

根据描述,有如下问题,
1、故障时,接线情况下,方向信号对脉冲信号产生影响。无脉冲有方向时,43脚对com有1.5V。而此时,PLC的Q0.0上电压对com是0V,而且是导通状态。因为Q0.0未输出时,引脚相当于悬空的话,那对这com的0V是从哪个方向出来的?可以肯定的是1.5V是由伺服端传来的。另外说43脚反而比Q0.0高1.5V。对这种现象只有解释成,Q0.0此时被某条通路连接在com上了而且这条通路是不经过43脚的。另外当有脉冲时,Q0.0又是24V,这说明Q0.0不是被直接短接com上的,否则有脉冲时24和com(24-)就短路了。因此Q0.0对com的通路上是有电阻的。而且电阻值应该会比较小,这才使得Q0.0会打成0V。这个跟后面的检测又有冲突了。假如Q0.0是在PLC内部被短了,则不接线时,无脉冲,Q0.0将不会是悬空。唯一解释线路是从Q0.0到43脚之间什么地方被短接到24V-了。这现实么????不太现实啊~~~所以郁闷了。最后的可能的地方就是当时老菜鸟在进行1测试时,方向信号是断开的。换句话说,当无方向输出是,Q0.0与com断开,所以为0V所以43脚为0V,而有方向时,Q0.0才被PLC内部短接进了com(也就是m,也就是24-)。
2、我计算了下电流,24V,外部1000欧,内部270欧,经过光耦电流将是18.3mA。光耦一般是5mA~20之间。所以还可以。假如5V直连将是15.9mA。可以用。1.4v以下将无法触发了。
3、当有脉冲,无方向时,Q0.0是24V,而43脚有2.3V,说明线路电流是(24-2.3)/1000=21.7mA。假如这电流直接进了光耦将非常危险。而现实是,伺服有时可以接收脉冲。要断电再上才能继续接收,说明有可能光耦确实处在这个极限状态,发热量过大导致不稳定。

很郁闷,综合来考虑,还是晕了。。。。

楼主:
回复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无脉冲有方向时,43脚对com有1.5V。而此时,PLC的Q0.0上电压对com是0V,而且是导通状态。”——前半部分确实如此,而后半部分不是我的测量结果。我的测量结果是:
    “当方向信号没有输入也就是Q0.2没有输出,Q0.0没有输出时,/PLS端电压为0V;”
     “当方向信号输入也就是Q0.2有输出,Q0.0没有输出时,/PLS端电压为1.5V;”

    所以以下分析也是有问题的:“另外说43脚反而比Q0.0高1.5V。对这种现象只有解释成,Q0.0此时被某条通路连接在com上了而且这条通路是不经过43脚的。”

    2、“另外当有脉冲时,Q0.0又是24V,”——我的检测结果中Q0.0的电压要么就是悬空,要么就是12.4V。所以第1点后面的分析结果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3、“当有脉冲,无方向时,Q0.0是24V”——我的检测结果中Q0.0的电压要么就是悬空,要么就是12.4V。所以第3点后面的分析结果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再回复,

对与1、上面说明了,无脉冲,但有方向。即是说Q0.0无输出,Q0.2有输出。

对于2、基于上条。

对于3、确实有点问题。因为只有万用表,没有示波器。但是,因为Q0.0的输出是可以被触发和关闭的,而且有时私服又可以正常使用,所以Q0.0的输出是好的,既然这个口很正常,当然导通时我才写成24V。

网友:
我这里只说了脉冲1周期中的高电平哈。

网友:
回家咯···20分钟后再上线··呵呵

楼主:
1、“无脉冲有方向时,43脚对com有1.5V”正确;“而此时,PLC的Q0.0上电压对com是0V,而且是导通状态”不正确,因为不是此时而是无脉冲无方向时Q0.0上电压对com是0V,而且是导通状态。
    2、你说的确实是高电平,但那个2.3V也是万用表测的有效值,所以数学表达式“(24-2.3)/1000=21.7mA”也应该为“(24-4.6)/1000=19.4mA”。

楼主:
对于你的回复“我计算了下电流,24V,外部1000欧,内部270欧,经过光耦电流将是18.3mA。光耦一般是5mA~20之间。所以还可以。假如5V直连将是15.9mA”————我还是有些疑问:
    以/SIGN回路为例,按你的说法是24V串电阻比5V直接接电流更大。那么我实际测量当Q0.2导通时/SIGN端子的电压只有4.3V,难道说加在一个固定电阻电路两端的电压,加4.3V电压时比加5V电压时流经的电流更大?

楼主:
期待回复,待会我去实测一下电流看看。

网友:
回复:
1、按照这么说的话,那问下你前面测试的1、2、3、4、项中,分别是否有方向信号输出??假如没有这个信息将不好分析了。嘿嘿。
2、你说得对。我的忽略。我的错呵呵。
3、对于恒直流直接进43脚应该是(5V-0.7V)/270欧=15.9mA。假如上24V就是(24-0.7)/(1000+270)=18.3欧。光藕就看作是发光二极管。实际测量电流应该会比这个值小点,因为,光藕就算导通是有内阻的,而且,压降也不一定是0.7V。这里可能是我没有写清楚。但是作为你这个问题上面的理论值和实际值是有差异的。我是本着怀疑一切的观点来考虑。换句话说,我们能肯定的是,你的线路接触很好的,电源是24V,万用表是好的,外接电阻是准确的,你的测量是正确的(基于你是老菜鸟,以你的技术这点毫不怀疑哈哈~~)。其他一概怀疑是否正常。

楼主:
1、我忽略了1-4项测量的条件,不好意思,这几个测量条件是没有方向信号的测量情况。
    2、你的第3点是正确的,不过把“mA”误打成了“欧”,嘿嘿@_@

楼主:
你的电流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下午我用2个万用表进行了测试,实际测试结果和理论分析完全吻合。下面是测试/SIGN端子电压和/SIGN回路的测量结果和实际情况描述:
    当限流电阻为1K欧时,/SIGN电压为4.33V;那么理论计算/SIGN回路电流为(24-4.33)mA,实际测量结果为20mA,与理论值吻合;如果/SIGN和/PLS回路串接的限流电阻均为1K欧,此时容易出现方向信号和脉冲信号无法收到的情况,而且故障率较高。
    当限流电阻为1.66K欧时,/SIGN电压为3.27V;那么理论计算/SIGN回路电流为(24-3.27)/1.66mA,实际测量结果为13mA,与理论值吻合;如果/SIGN和/PLS回路串接的限流电阻均为1.66K欧,此时容易出现方向信号和脉冲信号无法收到的情况,但故障率比1K限流电阻低。
    当限流电阻为2K欧时,/SIGN电压为3.0V;那么理论计算/SIGN回路电流为(24-3)/2mA,实际测量结果为11mA,与理论值吻合;如果/SIGN和/PLS回路串接的限流电阻均为2K欧,伺服可以正常工作,但因为时间问题没有统计故障率。
    当限流电阻为3K欧时,/SIGN电压为2.47V;那么理论计算/SIGN回路电流为(24-2.47)/3mA,实际测量结果为7.1mA,与理论值吻合;如果/SIGN回路的限流电阻为3K欧(此时/PLS回路的限流电阻仍然为2K欧),伺服可以正常工作,但因为时间问题没有统计故障率。
    当限流电阻为4K欧时,/SIGN电压为2.2V;那么理论计算/SIGN回路电流为(24-2.2)/4mA,实际测量结果为5mA,与理论值吻合;如果/SIGN回路的限流电阻为4K欧(此时/PLS回路的限流电阻仍然为2K欧),伺服可以正常工作,但因为时间问题没有统计故障率。
    当限流电阻为5K欧时,/SIGN电压为2.04V;那么理论计算/SIGN回路电流为(24-2.04)/5mA,实际测量结果为4.4mA,与理论值吻合;如果/SIGN回路的限流电阻为5K欧(此时/PLS回路的限流电阻仍然为2K欧),伺服只能在方向信号不输入的那个方向工作——限流电阻过大,伺服已经接受不到这个方向信号。

楼主:
上述测量结果,与伺服驱动器的电源是否开启无关——无论伺服驱动器的电源是否开启,测量结果都相同。

楼主:
另外,我用2块万用表测得的外部开关电源电压为23.9V,而伺服本身提供的VDD与COM-输出电源为22.1V,S7-200提供的输出电源为22.7V。2块万用表测量电阻值、电压值均吻合,确认是好的。

楼主:
我没有把限流电阻值减小,现在准备把限流电阻值加大,再看看效果,但愿故障消除。

网友:
现在暂时等待故障率咯。不过还是很奇怪这个现象。一般来说,脉冲和方向是不应该相互干扰的。郁闷。。。。我已经比较晕呢现在。先吃晚饭先。。。。

楼主:
多谢,明天测试,然后等待故障。

楼主:
我没把限流电阻值减小,因为怕因为光藕电流过大而烧毁。昨天测试把限流电阻增大了,下面是Y轴伺服测量结果:
    /PLS和/SIGN回路均采用3K欧的限流电阻,当方向信号/SIGN端午信号时,偶尔出现收不到脉冲的情况。测量/PLS端信号,电压为1.38V;用手摸一下这个/PLS端子,电压变为1.39V,居然可以接受到脉冲了,不过有好多脉冲丢失——电机转速明显变慢了。
    把/PLS端限流电阻换为2.2K(/SIGN端限流电阻仍然为3K),也偶尔出现问题:
    故障时无脉冲无方向,/PLS端电压为0V;
    故障时无脉冲有方向,/PLS端电压为0.89V;
    故障时有脉冲无方向,/PLS端电压为0.19V;
    故障时有脉冲有方向,/PLS端电压为1.02V;

楼主:
下面是Y轴伺服测量结果——正常时和故障时测量结果差不多完全相同:
X轴/PLS和/SIGN回路均采用3K欧的限流电阻:
    无脉冲无方向,/PLS端电压为0V;
    有脉冲无方向,/PLS端电压为1.4V;
    有脉冲有方向,/PLS端电压为1.8V;
X轴/PLS和/SIGN回路均采用2.2K欧的限流电阻:
    无脉冲无方向,/PLS端电压为0V;
    无脉冲有方向,/PLS端电压为0.9V;
    有脉冲无方向,/PLS端电压为1.5V;
    有脉冲有方向,/PLS端电压为2.0V;

楼主:
故障频繁出现,我就在思考,我估计我走进了一个误区。然后分析:应该不是光藕是否可靠导通的问题,根据测量结果,该伺服的光藕应该是5mA就可以触发的那种(根据光藕型号不同,还有10mA和15mA导通的),我把回路控制在了8mA、13mA左右,均出现问题,说明应该不是光藕的问题。

网友:
诶··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稍等,我正在写,马上出结果,嘿嘿@_@

楼主:
我换了一个思路来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不是硬件的问题。我估计是伺服的一个BUG,因为脉冲已经给伺服,而伺服光藕等硬件回路是好的而又接受不到,又不给任何提示信息、警告信息!
    我又回到了参数设置方面——我最早就是考虑这个问题,但没检查出哪里有问题。我再次的想,昨天X轴频繁出现问题,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回原点以后就出问题了,那么是不是和原点回归功能有关系呢?
    然后我仔细分析原点回归功能,没发现什么问题。我把P1-44参数从1223改为1222,发现回原点时方向不正确。就明白了原点回归功能在起作用,然后检查程序。

楼主:
我用程序测试了一下,发现程序也在控制原点回归功能,我就突然明白了出现这个帖子所说的故障的根本原因——PLC在用程序控制伺服做原点回归,而伺服本身也设置了原点回归功能,2种功能在原点回归时出现了冲突!!!
    然后我关闭了原点回归功能,P1-44参数设为0,把触发原点回归那个伺服DI端子的参数也设为0,彻底关闭伺服内部的原点回归功能。
    然后进行试运转,结果一切正常!测试到凌晨,没发现任何问题!故障彻底解决。

网友:
难怪,也就是说,那多出来的1.5V,有方向无脉冲时是伺服自己在坐原点回归运动造成的。。。。

网友:
再换句话说,伺服自己的原点回归时,同样43.39脚都带电。伺服也是通过同一个光藕给的信号。。。

楼主:
其实我忽视了最初的考虑——在程序设计时,我考虑到原点回归问题,在PLC程序中就设置了原点回归相关程序。而看见ASD-A系列伺服居然还有内置原点回归功能,非常不错,就设置了采用伺服功能来原点回归的相关硬件电路。这叫做双管齐下,双保险哟!
    在设置伺服参数时,因为直接看的硬件电路,就把相关端子的功能设置成为了原点回归功能(原点回归触发和原点参考点),而没注意到先前标号的程序中也具有原点回归功能!
    恰恰就是我的这种双保险的思维方式,造就了该贴问题的出现!真的晕哟,不过也作为一个教训。

楼主:
不!没做原点回归时,也是一样的效果,因为我测试时全部在手动状态时进行测试的。那个方向信号影响脉冲信号电平的问题,仍然存在,不过这应该是该系列伺服硬件电路的特性。

楼主:
其实光藕的触发是可靠的,只是伺服本身软件的一些BUG(暂且称它为BUG),没有显示提示信息而已。
    因为实质上经过我的实际验证,DC24V的外电源,接1K的限流电阻和接2.2K的限流电阻,伺服都可以正常工作——不过我现在接的是2.2K,这样没出现问题,至少目前没出现问题,我只是把输入电流降低一点,能够稳当触发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大,相关电路不容易老化,寿命长一些更好。

网友:
哦···明白咯·····嘿嘿··

老菜阴沟里翻船hoho~~~~老革命出新问题。。

楼主:
嘿嘿,多谢帮我分析@_@

网友C(2008-04-07):
这样好不好,你给我发邮件,我们联系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办法解决!!你看可以吗??!!

li.xiaodong-px@delta.com.cn

网友D(2008-09-02):
SIEMENS S7-200接台达伺服,L+接11脚,M接37脚,41与短接,Q0.0串1K电阻接43(脉冲),Q0.1串1K电阻接36(方向).

网友E(2010-12-05):
谢谢,我也遇了这样一个部题,

网友F:
 我在用YAMAHA单轴伺服电缸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G(2011-10-02):
台达软件有问题

以前用台达M 5.5KW变频器,与伦茨22KW安装在一个配电柜。经常出现变频器不运行,运行信号断开再接通就正常。好几天出现一次。

没办法后换其他品牌变频器解决

软件设计问题很难说清楚

网友H(2011-11-22):
路过学习,很好的帖子阿,顶。

网友I(2012-05-24):
应该PLC脉冲输出选择NPN型的集电极输出,如果是用24VDC,则串1K电阻,参考台达的说明书看看有没有一点帮助

网友J(2013-06-23):
新人认同老刘的观点。西门子是欧式的,台达是日式标准,两都对源型还是漏型的接线方法正好相反。

一般来说,输入端采用内部电源时,伺服里有内置的限流电阻,B2系列为1K。当采用外部电源时,可以采用集电极输入的接法,24V的外部电源接到 PLUSE HI上,同样可以采用内部的限流电阻,比外接限流电阻要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