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1-10):
  我是个新手,请教一下各位....
在一个机构上有台电机<带刹车>电机是带动机构向上摆转180度,,机构上有减速箱..是靠变频器启动的....机构在空载时都可以...问题是在带上负载后,,机构在向上抬不起来./..要人去用力扶起,在向下快到位时<差不多150度后>会直接掉下来..
        请教各位师傅了..

楼主:
刹车是好的,,,变频器也可以呀..

楼主:
是电机问题吗????????//
有师傅给我答案吗?????????

网友A:
“玩命”——好亲切的名字哈
我一直用这个名字玩游戏七年多了

没看太懂你说的,能在详细点么

网友B:
电机与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的一样吗?
还有可以把变频的力矩稍微调大一些试试看呢?

网友C:
空载可以,带载不行,功率够吗?

网友D:
对电机和变频器不是很熟悉,你这种情况属于转矩不足,大概是电机和变频器配合不好。首先这种使用条件最好使用6极电动机,这样转矩大,再者,变频器有没有力矩控制性能?

楼主:
     参数应该一样吧...因为变频器是用先的...数据是以前用的重先下载下去的...就是电机上次拿去修过...<上次是因这机构抬不起来...刹车有动作....变频器,,,线路都换新的...电机用万用表测也可发,,三相都平衡,也不对地...后面没办法就把电机拿去修了,.>
现在电机拿回来装上去,,,可以抬起来...就是力气不够.,,现在主要的是在90度角往180度向下转时<带负载>差不多在160度时机构就直接往180度掉,.,,

楼主:
  各位师傅.,很不好意思!玩命说的很笼统,刚学习这门还不大懂.见谅!
   请大家各抒己见!

楼主:
     TO标准触点./..
 电机和变频器都是出厂原装,配套

网友E:
一方面是变频的转矩小,带不动。另一方面有可能是你的机械机构有点问题,机械摇杆(或传动机构)有个传动角,如果这个传动角愈是接近0度或180度时,无论你用多大的力来驱动它,也无济于事,也就是俗称“死角”。在机械传动的设计时,应尽量的避免,或尽可能的改进。

楼主:
  yjin  谢谢~!~

机械机构未做改变...至于变频的转矩,,,我不是太清楚,,,工程师也未提到过这个.

网友F:
变频器输出转矩不够,可以将转矩提升参数设置大一点看看效果,但不宜过大,过大容易使电机过热。
    电机功率选型过小,或者实际负载超出设计容量。

网友G:
同意楼上

网友H:
就是电机上次拿去修过...<上次是因这机构抬不起来...
-----------------------------------------------------
电机功率小,经常超负荷,导致烧毁。

网友I:
机构阻卡或电磁力矩不足.

网友J:
重新计算负载

换个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