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东元7200MA参数不正确

楼主(2008-01-10):
我的公司有一台东元7200MA 220V 7.5KW运行中突然参数丢失且出现"参数不正确"报警.后替换法确定是控制主板故障.不过我这边没有同样变频器备品,只有7200MA 380V 7.5KW备品.但更换主板不能使用.
我想问一下,两个主板能不能互换,如果可以应该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同系列、同功率的主板不能通用?只是电压等级不同?没有听说过!

楼主:
我的公司有一台东元7200MA 220V 5.5KW运行中突然参数丢失且出现"参数不正确"报警.后替换法确定是控制主板故障.不过我这边没有同样变频器备品,只有7200MA 440V 7.5KW备品.但更换主板不能使用.
我想问一下,两个主板能不能互换,如果可以应该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B(2011-01-08):
东元变频器 7200MA 怎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