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走小线段停顿

楼主(2008-01-10):
三菱E60CNC系统圆弧走小线段停顿,该怎么调?

网友A:
程序语句前有没有加G64?

楼主:
已经加了G64不生效
.

楼主:
高速高精功能也不行,怎么办?

网友B:
若走小圓 那可是考控制器性能 試著把速度降低

网友C:
E60并非高端机型,最好咨询原厂看看其小线段处理能力到底如何?

楼主:
速度降低也不行

网友D(2008-09-26):
以前用加工中心E60系统,加工模具的,程序大只好在DNC方式工作,总是出现你说的情况,三菱的人来看过也没辙了。后来FANUC18i-TB系统的车床上用PC-CARD 在后台编辑模式下执行卡内程序,竟然也那样一段一段的走。但如果不是上述前提下使用机床,也有圆弧插补分段情况,那要考虑机械环节刚性是否不足,机械阻尼是否匹配合适。机械原因那可不是光靠电气能够解决的。唯一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靠电气解决了,那是一台数控激光切割机,使用FAGOR8055A系统,通过调整参数改善,具体参数号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改变“速度环反馈信号滤波器中心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