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速度链问题

楼主(2008-01-10):
某一分部的设备因机械问题影响速度的变化,是否会影响下一级的速度变化,请指教

网友A:
在造纸主传动当中,要看什么部位及控制方式,不能一概而论

楼主:
我厂是真空压榨与沟纹辊是主从动控制,驱网辊与真空伏辊是主从动控制,但这两个传动的速度波动很大,用DCS401的变流器的主从控制的

网友A:
在这个位置,如果真空度变化大的话,确实有可能影响速度

网友B:
有可能。
把速度反馈信号屏蔽,或许就不会影响下一级,不知对错,请lmhx老师指教。

网友C:
会,
不要把从动串入速度链,只把主动串入。
从动只能作为速度链的分支,主从之间支链,除速度外,可加入电流的PID环进行负载分配(线速度被动同步,两个和尚抬水喝,要把水桶放在合适的距离上),其实采用主从方式的通常是拖动同一个负载,首先保证主从机构的负载分配合理,再把主从机构的机械特性搞到足够硬,接下来全面的考虑整个系统。

网友A:
下面引用由重在参与在 2008-1-19 11:18:00 发表的内容:
  有可能。
把速度反馈信号屏蔽,或许就不会影响下一级,不知对错,请lmhx老师指教。
--------------------------------------------------------------------------------------------
这种情况下,要看你的速度链的方式

网友C:
补充一点,如果是直流调速系统,不用速度反馈,可以用电枢电压反馈,机械特性软一点,可以弥补机械影响带来的主从之间的速度问题

网友C:
从机用电枢电压反馈

楼主:
现在每台电机用光电编码器反馈

网友A:
当然,速度链的方式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