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容易坏的问题

楼主(2008-01-10):
我公司用DCS401变流器传动,但减速箱经常坏,开机不到一年时间,已经换了三个减速箱了,我想是不是变流器设置的加减速时间过短造成的。现在设置是45秒

网友A:
看看电流波动是否异常

楼主:
电流波动不大

网友A:
45s可以的,正常运行时,听听减速箱的声音是否跟其它的不一样

网友B:
变流器?是怎样的?

楼主:
ABB公司生产的DCS401变流器,直流的

楼主:
也没有别的声音不一样,就是减速箱很坏,那些齿轮容易破裂

网友A:
那就毫无疑问,是你的减速箱或机械设计问题了

网友B:
机械强度太大了,,负荷大!

网友B:
不过没见过这个东西,它跟变频器有什么不同吗.见识少!

楼主:
我听我朋友说这些变流器已经淘汰了,不知是不是?不知还有哪位师傅用过这些洋玩意,太难维护了,有时好好停机下来,等一下又开不动了

网友A:
现在最新的为dcs800了,呵呵大了一倍了
看来你的整条线故障率确实蛮高的
如是这样会影响你的生产了,建议改造

楼主:
我老板可能不舍得花那么多钱了,确实现在故障率蛮高。正常停下来,要开不一定就能开起来哟

网友A:
如此影响生产,浪费的钱是个无底洞,呵呵

楼主:
现在烧坏好几台了,而且其他机子还有些不同的故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