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动画高手

楼主(2008-01-11):
当运行条件RUN为1时,小车水平从坐标50动画移动到坐标300,然后从300的位置再动画回到50,如此循环往复,每次动画移动间距为10,请高手给出脚本。谢谢.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

楼主:
设两个变量,交替动作

网友A(2009-02-19):
采用变量偏移功能,每帧移动距离为用(300-50)除以小车从一端走到另一端所用的时间,使用中断块调用动画程序块,中断时间就是每帧动画动作的时间,根据需要调整,这样做看起来比较流畅,不会有很强烈的节奏感。

网友B:
方法很多。X轴C动作也行,过程显示做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