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电抗器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8-01-11):
电抗器都有自己的容抗参数,这个参数对配套的变频器有什么影响?出线电抗和进线电抗的参数有什么样的区别?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压降不同,输入是5V 输出是9V 如果是输出的用上输入的电抗器用上去噪音是很大的,我们公司专业生产电抗器,变频器用输入输出电抗器我们有现货,含税含运费的 021-64295557

楼主:
电抗器的容抗参数的作用是什么呢?对于选型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你只要提供变频器的功率,是用到进线端还是出线端,厂家就可以给你配电抗器了

网友B:
“电抗器都有自己的容抗参数”
1、变频器用的电抗器,都是电感线圈,它的参数是电感系数L;
2、电抗器在电路中,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叫感抗XL;
3、感抗 XL = 2πfL ,与频率成正比,就是说对频率f高的谐波感抗大;
4、电抗器都有自己的容抗参数,这种说法十分错误!
5、容抗是电容C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叫容抗Xc;
6、容抗Xc = 1/2πfC ,与频率成反比,就是说对频率f高的谐波容抗小;
7、在电路里,L、C一般用作滤波时,L串联在电路中,C并联在电路中;

楼主:
更正一下,应该是刘老师说的感抗参数,但是容抗参数也是因该存在的。

网友B:
1、电抗器都有自己的参数电感L,还有参数额定功率;
2、对谐波的抑制作用与参数电感L的大小有关,对变频器用电抗器还必须考虑额定功率、温升、噪音等!

网友C:
谢谢刘老师!!!
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