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延时吸合

楼主(2008-01-11):
各位高人:我想让继电器线圈得电后,其开关触点晚一些动作,时间大约0.5-1秒,或者整个电路上电后,线圈能晚些通电,继电器是整个电路的一部分。能否有比较简单的电路控制?希望指点。

网友A:
这不需要电路啊,买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加1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
我看了有关时间继电器的说明,都是延时释放型,即通电后先吸合再延时释放,现在我需要的是延时吸合型。包括选用开关三级管电路全是延时释放,而找不到延时吸合型的。

网友:
可以啊·买个on delay 型的,接它的开触点。欣灵就有。

网友C:
两个时间继电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多听听大家的意见,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最好能提供一种三极管开关电路,通电后延时导通的。

网友D:
怎么会没有延时吸合型的时间继电器呢,用ST3P型的就可以

网友E:
延时吸合的很常见啊

网友F:
加个延时头就行了,时间任意调.

网友G:
别老是盯着那一个型号看,多看看其它的产品

楼主:
延时头怎样加?

网友H:
有一款国产气囊式时间继电器有通电时功能,型号不知是JS7-4A还是JS7-2A

楼主:
就像上面画的电路,合上开关K能实现继电器的延时吸合吗?

网友I:
时间继电器功能有两种,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
断电延时继电器,通电后先吸合再延时释放(常开触点);
通电延时继电器,通电后延时吸合(常开触点)。

网友J:
找个适合的时间继电器不就完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123wer在 2008-1-13 19:18:00 发表的内容:
  就像上面画的电路,合上开关K能实现继电器的延时吸合吗?
--------------------------------------------------------------------------------------------
可以的,当合上K时首先对电容充电,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极管基极电压不断升高,但达到三极管的门限电压时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达到延时的目的,延时时间可以改变电容容量,或改变电阻的大小,缺点是没有提供电容的放电回路,这样你在停止后立即启动将不会有延时效果

网友L:
如果是通交流电交流的延时呢?

网友K:
很简单,加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