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伺服系统

楼主(2008-01-11):
以前没有用过PLC控制过伺服马达,用控制卡的话都有一个编码器输入信号接口,可以将放大器输出的编码信号接人控制卡进行处理。但用PLC没有怎么办呢。我现在用的FX2N-128MT的PLC加4个FX-1PG,用高速计数器行吗?FX2N-128MT没有提供四路正负相高速脉冲计数器,请高人提点建议。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接收编码器信号呢?

网友A:
你应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
激光切割机上面,要求精度很高高。我得把编码器返回的位置值显示在触摸屏上,同时判断实际位置是否有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