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 与 铜电阻

楼主(2008-01-11):
各位兄弟,我用的是温控仪正泰的,型号忘记了,是接铜电阻的,温控仪的接点与电控室有75米,之间是屏蔽导线接的,但是与实际温度相差57度,水烧开157度,刚开机是57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A:
接热电偶与温控仪之间好象要用补偿线,具体没有用过,期待中......

网友B:
接热电阻是不用补偿线的.

网友B:
热电阻一般是接三根线的,请问楼主有没有接三根线呀?

网友C:
1,一般的铜电阻测量温度在150度内,是不是选择有问题或者温控设置有问题.
2,距离较远,电缆的电阻过大.可以选择较粗电缆(选电阻小)!

网友D:
热电阻要接成三线制精度太够

网友E:
零点????接线方式?

网友F:
铜电阻一定要三线制,两线的线间电阻1、2欧姆就会影响几十度

网友G:
Cu50的精度本来就不高,受线路电阻的影响很大,一定要接成三线制——当然,必须要求温控器支持三线制接法(一般都支持的)。
    如果误差仍然过大,请换用Pt100热电阻——当然温控器必须支持Pt100,而且需要把输入类型设定为Pt100输入。
    如果采用Pt100三线制接法误差仍然过大,请换用Ni1000热电阻——当然温控器必须支持Ni100,而且需要把输入类型设定为Ni1000输入——是否采用3线制都无所谓了(线路电阻远比1000欧姆小得多)。

网友H:
估计原因可能有二:
1、早期的仪表一般都配有导线匹配电阻(5或15欧姆),你没接,给扔掉了,导线电阻补偿电路产生的过或欠补偿误差。
2、仪表本身的零点发生了漂移,需要维修了,把零点调整好还是可用的。

楼主:
我用的是正泰的温控仪型号是XMTA-3002 CU50 接的线是RVVP 2x0.5的,铜电阻是WZC-221 CU50 L=200的啊,接的线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I:
是不是温控器参数没有设定成对应铜电阻的.

网友J:
你的屏蔽导线是鏮铜线吗?你用鏮铜屏蔽线试试。

网友K:
用2*0.5导线当然会有误差,用三线方式接线,可补偿导线电阻造成的误差.

网友L:
温控表有个温度补偿的参数,你看下说明书,应该可以调回来

网友L:
PV补偿后=PV补偿前+补偿值,补偿值可以正也可以是负
楼主在苏州吗?我也在苏州

网友M:
天鸟说的不错,按照说明书,重新进行设定。

网友N:
看近期的工控杂志有详细报道

网友O:
设定问题

网友P:
热电阻要接成三线制,温控器参数要设定成对应铜电阻的参数。如果这样都不行的话就换一套。

网友H:
建议你用RVVP 3x1.5的导线.

网友Q:
热电阻要接成三线制,还有误差就手动修正。

网友R:
线路电阻大。

网友S:
 一般热电阻无所谓屏蔽不屏蔽了 因为它是测的电阻
其实就是不用三线制正常情况下 也不会差57度  因为导线的电阻也不会超过那么多的 一般都会超过100米的线路的 所以
我估计是温变的问题  可能是漂移了 或者是设置有问题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把电阻拿到表旁边 不经过电缆 直接接到表上 看看是不是线路的问题 如果还是有问题 那就不是线路的问题了 因为差57度 电阻要差12欧姆左右呢 正规电缆才70米 不会有这么大的电阻的

网友T(2009-04-02):
应该可以校零的吧,热电阻测温电路专门有两个校零电阻的。一个是调零,一个是调满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