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我吧!

楼主(2008-01-11):
这两天遇到一个程序!我是真不会写啊!谁帮帮我啊!

要求设定一个压力的上限下限和中间值!然后输出!

帮帮我吧!谢谢~~~

网友:
详细点~~都是什么量??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表达的不够好!
是这样的!
有个容器!当里边的压力是p0的时候,输出为最低
         当里边的压力是P1的时候,输出为最高
         当里边的压力是0-p的中间值的时候输出为中间量!
p0和p1要用TD400C设置!好象比较麻烦啊!

网友:
用个传感器,检测压力

if (检测值==(设定最高值+设定最低值)/2 )
{
xxx=1;
}

网友:
寒死··你自己都把逻辑说出来了,还不会编啊??除非你对程序一点点点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哥哥我想用西门子的S7-200写这个程序,我咋没看明白啊!

楼主:
呵呵!是的哥哥!我是真不太明白自己从那下手!学校里边没学过啊!555555!我刚毕业所以不了解啊!麻烦哥哥帮我想想办法吧!

网友A:
请说出PO,P1,P的大小关系。

网友:
http://www.golden-book.com/booksinfo/80/807076.html

买本这个书吧~~

网友B:
哎呀,很简单的阿,

网友C:
提供编程思路:
1、接收到的压力值为一个数学量,根据模块的量程范围转换为工程值,也就是多少MPa或多少公斤(0.1MPa);如果你不明白怎么转换,请在论坛搜索“工程量”,有很多帖子。
2、然后写逻辑程序,比较后输出,就是你说的那个逻辑。
3、配置TD400C,建议采用默认地址——也就是PLC程序中最好不要用VB300以前的地址。写相应画面,设置P0和P1,采用TD400C向导来写。
4、自己先动手按上述思路写一下,遇到实际问题再拿来讨论。

楼主:
谢谢!我自己写写!谢谢大家啦!

网友D:
简单的程序,参照例子就可以做了

网友E:
哥哥,我也刚毕业啊,很简单的程序。看看S7-200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