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锁死的原因

楼主(2008-01-11):
最近修一台线切割机,两个轴X和Y轴都锁死,不会走步,不知是何原因,有没有比较便洁的方法判断控制器有无脉冲输出。

网友:
万用表打

楼主:
锁死时是否一直是直流输出

网友A:
正常时数字万用表电压挡可以看到数值不停的上下波动;指针式更明显;示波器看得清楚,脉冲信号很明显;
但2个驱动都出现问题的话,问题就不会在驱动这里,得看看上级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