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压缩机的故障

楼主(2008-01-11):
我公司的一台空气压缩机,气压只能达到0.4MPA,请教高手什麽原因

网友A:
首先看带载控制电路是否动作,如果动作了说明压缩机有问题。如果没有动作则检查带载控制电路。一般都是因为压力开关有问题。

网友B:
重新调节压力开关的设定值;如果压力开关损坏(动作值与设定值不符),更换新的压力开关。

楼主:
压力开关是好的,气压到0.4MPA后不停机

网友B:
压力开关是好的,气压到0.4MPA后不停机——那压力开关确认是好的,其触点动作了吗,如果动作了仍然不停机,那就是线路问题了,查一下触点是否串联在其控制回路。

楼主:
电器没有问题,应该是机械的故障,不知是哪方面的

网友C:
可能是压缩空气的供需不平衡,现场漏气严重,或用气量较大,即使空压机一刻不停的运行,也不能满足需要。

网友D:
如果是活塞式压缩机可以简单的来判断
1 如果压缩机工作到4BAR就停止运行,那是压力开关调整不合适的问题,安全阀也是压力开关的一种,要同时注意检查
2 如果压缩机持续工作,压力不上升一个是用气量太大,满足不了负载要求  二是活塞环磨损过度,有窜气的嫌疑,三是单向阀不好,单向密封性能差,主要是温度过高积碳卡滞等等造成,单想阀包括管路上的同时也包括压缩机缸头里面的单向阀板

楼主:
气压直到0.4MPA不停机一直运行,用气量也不大,为活塞式压缩机,楼上讲的单向阀在哪呀

楼主(2008-02-18):
故障已经排除,原来是排汽阀片的一个压板螺丝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