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垦PID的设定

楼主(2008-01-11):
三垦变频器PID控制时,由外来反馈信号4-20ma输入,内部设定信号怎样设定,没有电位器,也没有外来电压与电流信号,相关参数是多少。

    如果三垦变频器在PID控制时CD002=1时面板控制频率能否当PID的设定值,如不行相关参数怎样设定,急急,谢谢了

如CD002=1时是否按一固定频率运行,,急急,谢谢了

网友A(2009-04-03):
可以的,CD002=1就是从面板设定PID的设定值

网友B:
不知到你用的是什么型号。三垦的我用过是内部给定,不用电位器。

自己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