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卡的高级运动控的制

楼主(2008-01-11):
刘岩利高工, 我想问一下: galil 1842(PCI) 的英文说明书(DMCWin)有提到此卡的高级运动控制功能,如Spline(应该就是样条插补吧?), 是三次样条吗? 用它插补已知点,能通过所有输入的点吧?  其中 delta_vector 是不是两点(插补点,不是已知点)的距离或说弦长(在平面二维情况时)?
  因为我用三次样条拟合了一条工件外形曲线,若galil中的Spline就是三次样条,那么我就直接用它,而不再用圆弧插补。
另外听说Galil有中文的材料,你能发一些关于这1842卡的中文材料给我吗  33315344@sina.com .
非常感谢!

网友A:
Spline(应该就是样条插补吧?), 是三次样条吗?
不是,这个功能,其实并不高级。它的运动轨迹是折线而不是曲线。

楼主:
感谢版主及时的回复!
但是说明书有画出两个对比图,一个是折线,一个是用我说的这个函数(DMCSpline)画出的较光滑的曲线。

网友A:
抱歉,看错了,我以为是手册(DMC-18x2 MANUL)上提到的Spline。您指的是DMCSPLINE函数,这个,我试一下吧。看一下它输出的文件是什么。

网友A:
没有试,把找出DOC版的手册看了一下(PDF的看不到数学表达式,只看到一个方框),它的公式是三次的

楼主:
无论如何,真是感谢您!
那个公式的确是三次多项式,我的PDF(旧版)可以看到,我自己做实验 试试! 再次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