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08-01-11):
本人有台三菱FR-E540系列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不管那种运行方式,输出端都没有电压,
监视屏显示都正常,请问哪位大侠 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参数设置正确没

网友B(2008-10-19):
?????????? 驱动有问题

网友C(2009-07-13):
也许大概或者差不多可能是参数问题。

网友D:
参数对不,启动信号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