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改造的顾虑。

楼主(2008-01-11):
我们厂里有三十多台注塑机。前几天来了一个英威腾的来给我们做注塑机节能改造。但是装上以后在射胶的时候电机的声音很响。好象电机拉不动要烧掉一样的。问他们他们说不是电机在响。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有这方面的专家给我解释清楚。到底为什么这么响。会影响注塑机电机吗。要是影响的我我们还是不要改了。
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是电机声音.现在对注塑机节能改造在电机方面主要是加装变频器,根据注塑的不同阶段调整电机的速度,电机用变频器本身就会增加噪音,在快速变速或遇到大负载时声音会更大.

网友B:
对液压泵的寿命可能有影响.

网友C:
你愿意一直挑着担子走还是走一会停一会好?我是农村来的对这深有感触。

网友D:
   这个存在致命的技术错误,我也改过,该响音是油泵响,是电机加速不够,直接影响油泵寿命,电机发热非常明显,如果不信自己测量电机温度,,,保准你吓一跳...
   现在我只有更换变频了,采用双路信号直接驱动变频....效果非常好.....

网友E:
楼上的说得非常有道理,建议选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电机就不会发热和啸叫了,酷马变频器就不错,在塑机行业已经做了好多了,至今运行良好.他们的网址:www.chqma.com

楼主(2008-04-22):
还是没有说到正题上?????????/

网友F(2011-07-12):
我公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qq 421653852       电话:15384265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