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测量液位计的选择

楼主(2008-01-11):
我是新手。向各位前辈大侠请教!请多多指教!先谢了!
那位前辈能给完整详细的总结一下:不同液位测量液位计应怎样选择。例如:一密闭容器液位测量液位计应选什么,一水池液位测量液位计应选什么,......液位计怎样安装?等等!非常谢谢!

网友A:
专业的温度、磁致伸缩生产厂家 QQ:909994692

网友B: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网友C:
根据不同工况、用户要求、价格高低来决定选用哪种型号

网友:
假如在水处理中,大部分采用超声波。

网友D:
开口池子特别水泥池超声波比较多,有钱么雷达,如果立罐,雷达/伺服/双法兰/单法兰都有用,但是具体就是看介质了。

网友E:
仪表的选型与工艺介质压力温度都有关系,不是说给个容器就可以选择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能再全面详细详细点吗?谢了!

网友F(2008-03-12):
我在现场仪表业工作多年,如有选型方面请联系QQ:603435845

网友G:
密闭容器液位测量液位计应选 雷达,差压.水池液位测量液位计应选雷达.仪表的选型与工艺介质压力温度都有关系,你要多方面考虑.

网友H:
看 具体情况了】
多上网看下,比较号选择

网友I:
你的要求太笼统了
和你的工艺及参数有关,最好详细一点

网友J:
  一个密闭容器液位测量液位计,一个开口水池液位测量液位计应选什么液位传感器?

 一个密闭容器液位测量可采用双法兰;一个开口水池液位测量应选单法兰。多能用都有用,但是具体还要看介质来选择传感器的。

  你的要求太笼统了,太大了。完整详细的总结一下,还要液位计选型......液位计的安装,还是碰到具体问题提出来解决为好。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教。以后遇到具体问题再是向个位前辈请教。现在我只是想了解一些液位测量知识。谢谢了!

网友K:
敞口:雷达、超声波、静压式、磁浮子式、单法兰式等。封闭口:双法兰式、雷达、超声波、磁浮子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