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elview standard和panelview plus系列的编程软件是否可以共用?

楼主(2008-01-11):
panelview plus系列是否可以使用panelview stardard 配套的编程软件?

另:现在是否主推plus系列?

网友A:
PanelView Standard的编程软件是PanelBuilder32.
PanelView Plus的编程软件是RSView Studio Machine Edition.

网友B(2008-03-10):
楼上正解

网友C(2009-05-12):
请问如何把Panelbuilder32 的程序转换成Rsview studio的程序?

网友D:
可以直接导进去的啊.

网友E(2009-08-04):
RSView Studio Machine Edition. 软件有中文版吗?

网友E:
panelview plus系列只能用RSView Studio Machine Edition.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