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关于Honeywell的TDC300X的PM冗余问题

楼主(2008-01-11):
我们厂的TDC3000有2个冗余的PM(PM09和PM10).但是当把PM09的程序Idle了以后,似乎PM10没有正常工作,所有的控制点都无法显示,也不能输出信号.为什么????

网友A:
PM09是由OK状态切换到IDLE么?说的具体点 这么说根本没法给你分析问题.

楼主:
IDLE前PM10:backup,PM09:ok...当IDLEPM09后,冗余的PM10好象没有正常工作,所有控制点出错,显示点正常.直到重新装载PM09,并把PM09设为主控卡,系统才正常了,时间持续了20多分钟

网友A:
意思是说当把主的PMM的状态切换成IDLE时,从PMM没有处理数据.你注意没有,在把主的状态切换成IDLE时,从PMM的状态是什么?即使是BACKUP是什么颜色?黄色还是蓝色?如果是黄色那就有问题,一直都未于主PMM数据进行同步.
下次在把主PMM的状态切换到其他状态时,一定先要观察从PMM的状态在进行操作.
但不管怎么说,你的从PMM有问题了,也许一直都在做从PMM时,工作正常,但他一直在降级使用,密切关注它,有必要应及时更换PMM,保证运行正常,防止停车.

网友:
IDEL命令发出后,PM10不会切换为OK状态。只有PM09为故障,PM10才切换。或发出swap Primary的指令。

网友:
你对PM09/10发出了IDEL的指令,为何还要求PM10运行呢?

网友B:
PM切换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备用的那个PM到底工作怎么样,所以Honeywell不建议在线进行切换,如果你要IDLE其中一个,最好先“swap Primary”,看备用的那个能否工作正常,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我还是建议你,在正常时不要进行切换,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风险是我们承担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