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加热管问题求助!

楼主(2008-01-11):
最近我帮朋友安装一条涂装生产线,遇到一个加热管问题,有9根加热管,电压:220V,功率4.5KW,我按照星形接法,三根一组并联A1接A相线,三根一组并联A1接B相线,三根一组并联A1接C相线,然后所有加热管A2并联.我用140A交流接触器.

实际运行时三相电流每相有400A,然后我就不敢再试了,请问那位大哥能帮小弟一把....

网友A:
1  400A电流是怎么测得的,会不会有错,
2  每三只一组接成Y形试一下

网友B:
接法是没有错,可以换成Y形试一试,也可以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正确或接捞固.

网友C:
外接零线,3各一组实一下,
后逐步增加

网友D:
肯定是搞错了,3根并联为一相,按公式计算60A左右。怎么会有600A,是不是表有问题。

网友E:
表有问题

网友F:
三根接一组,Y接法!电流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G(2008-08-05):
如果说接触器额定电流是140A,实际运行时三相电流每相有400A的话,应该一接通的瞬间接触器就暴了

网友H:
表有问题 吧,应该60A左右

网友H:
我也做涂装的,不过我们都是3个一组接Y型,不知道你那个所有加热管A2并联有什么好处感觉有的浪费线

个人觉得加热管选的有的大,不利于温度精确控制,不知道用在什么烘箱上

有时间交流一下

网友I: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J:
接法没有错呀,是测量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