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问题求助!

楼主(2008-01-11):
 最近我帮朋友安装一条涂装生产线,遇到一个加热管问题,有9根加热管,电压:220V,功率4.5KW,我按照星形接法,三根一组并联A1接A相线,三根一组并联A1接B相线,三根一组并联A1接C相线,然后所有加热管A2并联.我用140A交流接触器.

    实际运行时三相电流每相有400A,然后我就不敢再试了,请问那位大哥能帮小弟一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呢?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比例不对吧

网友B:
你说的是每根4.5kw吗

网友C:
呵呵.400A的电流.说说电源线是多大的.安然无恙吗

网友D:
应该没那么大电流的,每相80-90A才对.可你的电线要用高温线哦,最好是进口的才行哦.加热是纯电阻负载哦.

网友D:
你的发热管是否准确?我用30条发热板每条1.2kw.用星形接法才50a电流.

网友E:
在哪里,我帮你搞定?

网友D:
发热管功率正确,接法正确.就正确.

网友F:
电流在60A左右为正常。

网友G:
60多A是正常

网友H:
你的测量有问题。

网友I:
不能这样接法,两个串联接三角型可用,但功率不同。

网友I:
电流是有400安,换380的电热管吧。

楼主:
我就用了2秒左右我就关了,然后在开还是一样.然后又试了一下下,大概不起过去秒!可是还是一样,400A电流,我用25平方的电线

楼主:
电流互感器没有错呀朋友,接法应该是对的吧,其它的也是这么接的,就不会有问题,就是这个有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加热管上的罗丝上好之后还用电焊焊了一下!想重新接线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
寒,4.5kw全并起,接电源也没有那么大电流啊。

网友J:
确定是220V的电热管,万用表测电阻每相约4Ω,测量方法是万用表一个表笔接A2,另一表笔分别接A、B和C。这种接法是正确的,只是A2一端要接零,防止有管断时中性点位移。每相电流在60A左右,要用钳形表测量。

楼主:
中性点我没有接

楼主:
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220V,4.5Kw,每根管子电流是20a
,三根并联,就是60a
星星接法每相60A也就是说,每线60A咯·那就是正常的啊~ 另外每相60a??你上面还说是400A??

楼主:
我实测得确是400A,电流表也是这样显示,钳形表也是

楼主:
如果是60A我就不会在网上发贴了,还有A相和B相,B相和C相.A相和C相之间的电阻是0.2欧姆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李纯绪说的60a

网友K:
   加热管是45KW一根吧? 也 可能温度没到,

     多送一会电,

     看电流是否下降。

网友J:
出现这样的结果是正常的。0.2Ω的电阻加在380V电源上,400A还是小的,请仔细测量每根管的直流电阻,另外功率可从管的外形确定,从而算出管的电压,你的数据肯定不对。
    是什么介质加热型的管,空气、水或油,各种介质管的表面功率不同。空气加热型Φ16管每米约1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