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管问题求助,急!

楼主(2008-01-11):
 最近我帮朋友安装一条涂装生产线,遇到一个加热管问题,有9根加热管,电压:220V,功率4.5KW,我按照星形接法,三根一组并联A1接A相线,三根一组并联A1接B相线,三根一组并联A1接C相线,然后所有加热管A2并联.我用140A交流接触器.

    实际运行时三相电流每相有400A,然后我就不敢再试了,请问那位大哥能帮小弟一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呢?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坏的电热管,用万用表检查一下

网友B:
我认为这样可行,中心线要接到A2并联端,这样如有电热管坏的话,中点电位也不飘移。电流大的话,请你检查一下:1、接线是否正确,有没有短路,2、电热管的质量是否可靠,3、电流测量仪是否正常。

网友C:
同意楼上所说的问题,检查检查
我最不喜欢搞高温高压的设备了,最近搞一台带高压的机,头痛!

网友D:
如果仪表没问题,这样接线(不接错线)是可以的,电流不会那么大

网友E:
有坏的电热管或者断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