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谐波可以通过变压器吗?

楼主(2008-01-11):
变频器等向上干扰产生的谐波可以越过变压器吗?向上和向下.请说一下实际经验.谢谢

网友A:
应该不能

网友B:
可以!
变压器是可逆向传输能量的器件.
随着频率的增加或减少,高次和低次谐波的传送能力不同.
电子电路的混频原理就是很好的例子.

网友C:
可以,但是会增加功耗,会导致发热增加!

网友D:
问一个傻瓜问题。变频器如何产生谐波的?高次谐波都对什么元件有影响?

网友B:
变频器是完全由电子电路组成的,由于电子元件的非线性和震荡电路\整流电路\开关电路等的存在,使变频器本身成为一个谐波发生器.

网友E:
偶认为根据变压器的接线方式和谐波次数的不同,一部分谐波能通过
变压器,一部分不能通过变压器.具体请毕工讲解一下.

网友F:
从开关电源用变压器推想,应该可以通过.且谐波次数、变压器的响应情况决定衰减.

网友G:
1、谐波是频率高的正弦交流电;
2、正弦交流电当然通过电磁感应通过变压器;
2、但是,变压器对它是感性负载,有较大的感抗;
3、次数越高,即频率越高,感抗越大,压降越大,即通过时损耗越大,高次谐波衰减越大;

网友H:
能,滤波的作用就是消除谐波对变压器和上端的其他电路的干扰,谐波电压向上面反馈,谐波电流影响变压器下端其他支路,但现在有的变压器采用星角接法,有抑制谐波往上走的危害,如果变频器不大,应该影响不大,如果设备不能正常工作,先测测谐波就知道了,很长时间不接触滤波这块了,具体的内容都忘了

网友(2008-03-21):
变压器可以抑制变频器产生的高次谐波。

网友I:
可以,同时变压器也会受到谐波印象造成温升过快。
电抗器、滤波器则有一定抑制作用。

网友J:
谐波如何测定,谐波含量和谐波次数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K:
可以,要是不行的话岂不是可以利用变压器来消除谐波啦!呵呵@

网友L:
下面引用由小岑在 2008-3-30 10:38:00 发表的内容:
谐波如何测定,谐波含量和谐波次数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请高手指教下
--------------------------------------------------------------------------------------------
谐波现在还没有大家公认的准确的测定方法,谐波含量和谐波次数没有关系,两者与器件特性,使用有关。前者太高导致计量不准,误动作多。后者分偶次和奇次,我们有考虑的一般是奇次的,它表现出在公共线上的叠加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