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emium和quantum之间采用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8-01-11):
目前在做一个以太网通讯的项目,采用Unity Pro 3.0对Premium编程,concept 2.6对quantum编程,premium做为主站,三台quantum做为从站,如何实现通讯。

楼主:
IO扫描我觉得不是很好用,经常出现中断的现象

楼主:
我是新手,能详细点说一下吗

网友A:
软件里面有个IO SCANNER的设置,两种都有,把需要交换数据的数据区对应好,就行了。

楼主:
谢谢,我想用read_var和write_var你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