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简单的变频恒压供水实例

楼主(2008-01-11):
恒压供水
接线:
按图五所示的电路,连接空气开关、漏电开关、电源,检查接线无误后,合上空气开关,变频器上电,数码管显示0.0。
关掉电源,电源指示灯熄灭后,再连接电机、起停开关、远程压力表、限流电阻等,变频器和电动机接地端子可靠接地,并仔细检查。
压力表选用YTZ-150电位器式远程压力表,安装在水泵的出水管上,该压力表适用于一般压力表适用的工作环境场所,既可直观测出压力值,又可以输出相应的电信号,输出的电信号传至远端的控制器。压力表有红、黄、蓝三根引出线。
压力表电气技术参数:
电阻满量程:400Ω(蓝、红)
零压力起始电阻值:≤20Ω (黄、红)
满量程压力上限电阻值:≤360Ω(黄、红)
接线端外加电压:≤6V(蓝、红)

图五 恒压供水接线图
开环调试:
检查接线无误后,合上空气开关和漏电开关,变频器上电,数码管显示0.0,按JOG键,检查水泵的转向,若反向,改变电机相序。
按运行键RUN,运行指示灯亮(绿色),顺时针方向旋转键盘旋钮,输出频率上升,观察压力表的压力指示,同时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变频器端子VF和GND之间电压值,随着变频器输出频率升高,压力增加,VF和GND之间的反馈电压上升,记录下将要设定的恒定压力(比如5公斤)对应的反馈电压值(比如3.1V)。按停车键STOP,变频器减速停车。
参数设定:
F1.01出厂值为0.0,设定为1
F1.23出厂值为0,设定为30.0
F2.05出厂值为0,设定为1
F2.19出厂值为0,设定为1
F4.00出厂值为0,设定为1
F4.06出厂值为0,设定为3.10
按电机名牌设定电机参数:F1.21、F5.00~F5.04
闭环变频恒压运行:
合上起停开关,变频器运行指示灯亮,输出频率从0.0Hz到达30.0Hz后,根据用水情况自动调节,保证出水口的压力恒定为5KG。增大F4.06的参数设定值,出水口的压力增加,减小F4.06的参数设定值,出水口的压力降低。

网友A:
如果加个休眠频率及苏醒频率会有更好的节能效果

网友B(2009-02-25):
上文说的图五在什么地方?

网友C:
苏醒频率是什么概念?????????

网友D:
没看到图呢???????

网友E:
敬请表述:在恒压供水前提下,变频比不变频的控制电路怎么达到节能的。供参考。

网友F:
哪里来的图5啊,请楼主明示!!!!!!

网友G:
漏电开关好像不能接在变频器前端啊!不然会很不稳定的

网友H:
看不到电路图啊,请楼主明示!

网友I:
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J:
to5楼鲍山居士:

在供水工程中变频恒压供水方式节能的原理

1在供水工程中,为了维持恒压供水而又节能,除了不用大桶槽或虚耗能源的节流阀而能维持恒压,还必须防止泵浦急速开停循环而导致压力涌浪(水锤效应)。采用变频器是个好的解决方法,但在控制上需要技巧。一般变频器由外部PLC或PID控制器接受运转指令,整合调整有一定难度并且比较耗时。水泵电动机配专门的变频器,PLC内使用内建泵浦控制逻辑,可以大幅简化供水系统的变速控制。
2 变频调速特性
按照电机理论,电机转速公式为: n=60f(1-s)/P

式中:P为电动机的极对数,S为转差率,f为供电电源频率,n为电动机的实际转速。从公式可以看出,电机转速与频率近似成正比,改变频率即可平滑地调节电机转速,从而可以连续方便地改变风机的风量。风机、泵类负载,属平方转矩负载,其转速n、流量Q、压力H以及轴功率P具有如下关系:Q∝n, H∝n2, P∝n3,即流量与转速成正比,压力与转速平方成正比,轴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由上述分析可知,通过改变电动机转速就可方便地改变风机/泵类的流体介质通量;通过改变电动机转速,可以有效保证系统期望的工况,降低系统的电动损耗(指与改变挡板或阀门开度提哦按揭流量的方法相比)。考虑到实际系统一般将变频与PLC控制相结合,故而在监控系统中使用变频调速技术(变频器)有以下优点:
(1)可方便地实现电机软起动、自由停车。电机均通过变频器或软起动从0—50HZ作缓慢加速起动,减少了风机、泵因突然高速起动所带来的影响,减少了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
(2)可提高功率因数,改善电动机电源质量,保证电动机的功率与实际负荷相匹配,达到系统节能运行的目的;
(3)可消除机泵的喘振现象,使机泵运行处于最佳工况状态;
(4)可方便地实现自动控制,使被调节量得到更平稳的调节,增强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使用变频调速技术不仅调节方便,而且节能效果也是很明显的,设电动机额定功率为PN,额定转速为nN, 转速为n时实际输出功率为P,则节能(用功率表示)△P可以表示为: △P=PN*(n/nN)^3
如取 n/nN=0.885,则△P=0.67PN , 即节能效果在理想情况下可达到67%,可见只要采用变频调速技术,用变频调速其节能效果是很显著的(n/nN=0.885并非深调速,对变频来说是较为常规的工作点)。
3 基于变频调速的恒压供水控制系统
基于变频调速的恒压供水控制系统中,压力及流量是泵浦控制的两个重要参数。基于变频调速的恒压供水控制系统,可借助压力或流量传感器回传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持续跟踪压力及流量,泵浦按预先设定的运转方式工作或停止,可大幅度节电并延长马达及泵浦的使用寿命。

4控制多台泵浦
为了提高流量,可使用一台以上泵浦组成控制系统,基于变频调速的恒压供水控制系统可通过PLC控制多台泵浦在需要时的起动或停止,以维持恒压。变频器参数经过设置,可防止恼人的开开停停,提供泵浦之间平顺的转移及维持压力在容许的误差范围。由于现在多数变频器可使用V/F曲线,设定提供低速能达到100%的额定转矩,提供正排量泵浦低转速时所需的转矩,使工程上不必加大变频器与马达容量,当使用Line-shaft透平泵浦时可消除危险转速

网友K(2009-09-26):
那里有图嘛,楼主222222

网友L:
没看到图,图放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