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项目函数中如何添加abs()函数?

楼主(2008-01-11):
请教各位:
我现在想在项目函数中使用abs()函数,是不是需要在函数名前添加#include <math.h>语句?
但是运行以后说找不到math.h文件,请问各位如何实现? 谢谢!

网友A:
问题是您是否在Wincc中使用?
因abs并不属于Wincc的函数,因此您应该在Wincc中使用fabs函数,该函数类型为double类型,隶属于内部函数C-BIB下。

楼主:
可以实现了。
谢谢yuanle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