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GBT维修

楼主(2008-01-11):
大家好!我单位烧掉了十几块IGBT,太让人心疼!不知有没有维修的地方?型号为:三菱PM50RV120E88AB7.PM75CV120E29AC7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我一般是换了它。

网友B:
高,IGBT也能修啊?不知哪位高人会接这个单?

网友C:
楼上的  IGBT  坏了不能修的  只能换新的  你应该找原因,怎么坏的,防止下次再出现同样的毛病,有问题可以在上面提出来,看看大家能否帮你解决。

网友D:
没听过修IGBT的,只能查查故障原因,防止下次还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E:
我建议你造几个。

网友F:
能修的话就能造。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烧掉了十几块IGBT,太让人心疼!抱希望试一下,能让废物利用!用了十几年的设备,大多是线路板老化的原因造成!老板不舍得花钱改造!

网友G:
好像不好修,只能更换

网友H:
哪位高手晓得修,我有几万块坏模块呢!联系我13925832196

网友I:
你如果出双倍价钱,我修。

网友J:
现在要是能修IGBT,我真是心服口服再佩服。建议还是找原因吧,不要忙碌换IGBT,那一个也好贵的!

网友K:
我会1单元合2单元的IGBT维修,6单元跟7单元就不会,有兴趣的Q我QQ
:459848181

网友L:
其实我们不太主张维修模块:

维修的模块1是不保险,很容易损坏用不过保修期就有可能炸模块的危险,因为IGBT里面没有一定的好的焊接工艺,是不行的。电流比较大。 用电烙铁完成的,根本就不能用。带一个月,你就炸了。

大家不要主张维修的模块,一般坏了就买另一个。买新的或者拆机的。。。。。

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K:
我的是用仪器修的,90%的都能用的

网友L:
见识过维修的模块,用1 到2个 月炸机的比较多。还是和好模块有区别的。不保险。宁愿花钱买贵点的模块。也不愿意,保修都没有过,都炸机的。这样保修不说,很可能还丢了客户。还是保险一点好。贪小便宜不行的。。。。。

网友M:
坏掉的东西扔掉确实比较浪费

网友N(2008-02-28):
我们这武汉分公司有个工程师,可以修。的确有这种情况。

网友O:
  IGBT  坏了不能修的  只能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