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LOGIX5000软件可对哪些硬件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8-01-11):
最近做个项目,客户指定使用AB的PLC,且客户提出用RSlogix5000 R14版本的软件来编程
我初次接触AB的plc,因为成本有限,而且控制要求也不是很高,特此请教大家
这个软件可以对哪些硬件编程,我的供应商告诉我只有1769-L31的CPU最便宜,给我选择了
1769-L31,1769-PA2,1769-IQ32,1769-OB32的配置,这样的配置可行吗?是不是最经济的?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如果方便的话,请给我mail告诉我你的电话,我们电话沟通,做一些配置。14版本的应该是GuardLogix,如果是GuardLogix你的配置是有些问题的

网友B:
你要是北京的,请电话联系010 83607758,技术部张工,简单说说你就明白了。

网友C:
1.controllogix
2.compactlogix
3.flexlog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