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04g as1与fx1n的通讯线

楼主(2008-01-12):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制作tp04 as1与fx1n编程口的通讯线

楼主:
tp04 as1 or fx1n已经解决

rs232(pc/tp04--9针)--------------三菱fx 422  --8针

           3(txd)----串联2k电阻----1(rx-)
           5(gnd)------------------2(rx+)再短接7(tx+)
           2(rxd)------------------4(tx-)
           7、8短接
           4、6短接
 不仅可以通讯 还可以作为fx1n的下载线

网友A(2008-02-14):
可以自己制作。它的使用说明里有制作方法。

网友B(2009-04-25):
TP04 與 FX 2N 通信線 , 手冊上的接法沒有用

网友C:
直接422通讯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制作。它的使用说明里有制作方法。

呵呵,我也是经常用到TP04与FX通信,都是按照说明书自己制作的!很简单的,呵呵!

不过要买8针圆口插头的,市场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