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学习示例

楼主(2008-01-12):
基础知识:单片机编程基础
第一节:单数码管按键显示
第二节:双数码管可调秒表
第三节:十字路口交通灯
第四节:数码管驱动
第五节:键盘驱动
第六节:低频频率计
第七节:电子表
第八节:串行口应用

基础知识:单片机编程基础
单片机的外部结构:
1、     DIP40双列直插;
2、     P0,P1,P2,P3四个8位准双向I/O引脚;(作为I/O输入时,要先输出高电平)
3、     电源VCC(PIN40)和地线GND(PIN20);
4、     高电平复位RESET(PIN9);(10uF电容接VCC与RESET,即可实现上电复位)
5、     内置振荡电路,外部只要接晶体至X1(PIN18)和X0(PIN19);(频率为主频的12倍)
6、     程序配置EA(PIN31)接高电平VCC;(运行单片机内部ROM中的程序)
7、     P3支持第二功能:RXD、TXD、INT0、INT1、T0、T1

单片机内部I/O部件:(所为学习单片机,实际上就是编程控制以下I/O部件,完成指定任务)
1、     四个8位通用I/O端口,对应引脚P0、P1、P2和P3;
2、     两个16位定时计数器;(TMOD,TCON,TL0,TH0,TL1,TH1)
3、     一个串行通信接口;(SCON,SBUF)
4、     一个中断控制器;(IE,IP)

针对AT89C52单片机,头文件AT89x52.h给出了SFR特殊功能寄存器所有端口的定义。教科书的160页给出了针对MCS51系列单片机的C语言扩展变量类型。

C语言编程基础:
1、     十六进制表示字节0x5a:二进制为01011010B;0x6E为01101110。
2、     如果将一个16位二进数赋给一个8位的字节变量,则自动截断为低8位,而丢掉高8位。
3、     ++var表示对变量var先增一;var—表示对变量后减一。
4、     x |= 0x0f;表示为 x = x | 0x0f;
5、     TMOD = ( TMOD & 0xf0 ) | 0x05;表示给变量TMOD的低四位赋值0x5,而不改变TMOD的高四位。
6、     While( 1 ); 表示无限执行该语句,即死循环。语句后的分号表示空循环体,也就是{;}

在某引脚输出高电平的编程方法:(比如P1.3(PIN4)引脚)
#include <AT89x52.h>     //该头文档中有单片机内部资源的符号化定义,其中包含P1.3
void main( void )         //void 表示没有输入参数,也没有函数返值,这入单片机运行的复位入口
{
    P1_3 = 1;               //给P1_3赋值1,引脚P1.3就能输出高电平VCC
    While( 1 );         //死循环,相当 LOOP: goto LOOP;
}
注意:P0的每个引脚要输出高电平时,必须外接上拉电阻(如4K7)至VCC电源。

在某引脚输出低电平的编程方法:(比如P2.7引脚)
#include <AT89x52.h>     //该头文档中有单片机内部资源的符号化定义,其中包含P2.7
void main( void )         //void 表示没有输入参数,也没有函数返值,这入单片机运行的复位入口
{
    P2_7 = 0;               //给P2_7赋值0,引脚P2.7就能输出低电平GND
    While( 1 );         //死循环,相当 LOOP: goto LOOP;
}

在某引脚输出方波编程方法:(比如P3.1引脚)
#include <AT89x52.h>     //该头文档中有单片机内部资源的符号化定义,其中包含P3.1
void main( void )         //void 表示没有输入参数,也没有函数返值,这入单片机运行的复位入口
{
    While( 1 )         //非零表示真,如果为真则执行下面循环体的语句
    {
P3_1 = 1;         //给P3_1赋值1,引脚P3.1就能输出高电平VCC
        P3_1 = 0;         //给P3_1赋值0,引脚P3.1就能输出低电平GND
    }                   //由于一直为真,所以不断输出高、低、高、低……,从而形成方波
}

将某引脚的输入电平取反后,从另一个引脚输出:( 比如 P0.4 = NOT( P1.1) )
#include <AT89x52.h>     //该头文档中有单片机内部资源的符号化定义,其中包含P0.4和P1.1
void main( void )         //void 表示没有输入参数,也没有函数返值,这入单片机运行的复位入口
{
    P1_1 = 1;               //初始化。P1.1作为输入,必须输出高电平
While( 1 )         //非零表示真,如果为真则执行下面循环体的语句
    {
if( P1_1 == 1 )         //读取P1.1,就是认为P1.1为输入,如果P1.1输入高电平VCC
        {     P0_4 = 0;         }     //给P0_4赋值0,引脚P0.4就能输出低电平GND
        else                       //否则P1.1输入为低电平GND
        //{     P0_4 = 0;         }     //给P0_4赋值0,引脚P0.4就能输出低电平GND
        {     P0_4 = 1;         }     //给P0_4赋值1,引脚P0.4就能输出高电平VCC
    }                   //由于一

网友:
虽然我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弄过单片机了。想起上次使用貌似大三。现在已经5年了。但是我还是很佩服那些精通单片机得人们。有时我有点想自己开发个微控仪表但是水平有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