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执行器反馈故障

楼主(2008-01-12):
请教高手:电动执行器的反馈到中控波动.前50%不波动.以后就波动很大.从现场甩开DCS量正常.但接上DCS就开始波动.那位高手指点一下,小第非常感激.

网友A:
阀位变送器有问题了,更换一个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B:
楼上说得方法可以去试一试,也许是有用的,不然可能就是你的开启和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也会也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C:
我们换了一个伺服操作器波动就小了!不知你们是同一原因吗

网友D(2008-02-11):
阀位变送器的带负载能力不好了!建议更换.

网友E(2009-07-03):
主要还是执行器的问题,第一可能是执行器4-20MA控制精度有问题,第二,跟配的阀门有关系,比如阀门丝杆间隙大,电动执行机构扭矩力大,执行器调节指令精度灵敏高导致,主要还是电机没有电刹装置。可以将阀门丝杆重加工间距细点或执行器行程时间加长。

你好我公司(上海澳托克数字仪器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及各种阀门,能满足你所需技术要求,如有需要请致电。叶先生13688159985

网友F:
阀门有问题的可能性大。因为开度大了之后,阀门的特性变化很快,流量压力变化很大,精度不高的阀就会出现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