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在三相交流线路上使用两只熔断器吗?

楼主(2008-01-12):
在三线380V AC保护回路中,国内的电气设备都分别在U、V、W三相线路上串联熔断器,有些日本的电气设备只在其中的两相上使用串联熔断器,而另一相未接熔断器,这样连接可以进行短路保护吗?

网友A:
三相三线负载不接地可以

网友B:
相间短路保护可以,对地短路保护就不行,很简单没装保险哪一相如果接地或碰壳,另两相保险不一定会熔断,此时便造成越级跳闸。

网友C:
不要图省钱或者省事!!!安全第一.

网友D:
小日本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