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MODICON 通讯

楼主(2008-01-12):
在MODICON QUANTUM PLC中,一些变量是不赋地址的,
对于这些变量,INTOUCH可以直接和他们通讯吗?
INTOUCH在ITEM 栏里,只能填写直接地址,比如 000001\100001\300001等

网友A:
在MODICON QUANTUM PLC中,一些变量是不赋地址的,
对于这些变量,INTOUCH可以直接和他们通讯吗?[/b]
不明白“不赋地址”怎么通讯???
INTOUCH在ITEM 栏里,只能填写直接地址,比如 000001\100001\300001等[/b]
在MODBUS Ethernet DAServer中定义了符号名与地址对应,Tag的地址就可以用符号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