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讨论:电动执行器常见故障分析与排除

楼主(2008-01-12):
电动执行器是使用过程中常出现的故障及排除方法,共同交流一下,希望能共同提高!

网友A:
1、出现关不死的现象,可能是力矩小了,可是选型的错误导致的。
2、出现开不动的现象,可能是设计的压差太小,而实际的压差却太大所致。
3、电动头的电机和电容的故障。也可使电机不转的。
也许还有更多,只想到这些……………………

楼主:
电动执行器经常出现阀位变送器故障,无输出阀位信号或不正常,这个故障出现得最多。

网友B(2008-02-27):
经常出现阀位显示不正常,或有机械死点

网友C:
执行器抱闸松,反馈电流跑、电容坏、放大板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