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FT-2

楼主(2008-01-12):
请问这个故障要怎么处理,是ABB的变频器,

网友A:
是ACS400吗,应该是直流母线过压吧

楼主:
是ACS140的,要怎么解决

网友A:
还是直流过压,如果运行中报就是减速时间短了,送电就报就是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
送电就报,不过按面板可以运行,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