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计算机与三菱变频器连接电缆制作?

楼主(2008-01-12):
把三菱SC-09通讯电缆RS422侧的TX+ TX- RX+ RX-与FR-S540变频器RS485口的RDB RDA SDB SDA 对连
即:
TX+ ------ RDB
TX- ------ RDA
RX+ ------ SDB
RX- ------ SDA
不知行不行?

网友A:
可以的,我试过同时读取2台变频器的参数

楼主:
动力勇,你好!
“我试过同时读取2台变频器的参数” 是用计算机读还是用plc读?如果是计算机读哪你用什么调试软件,要发CR&LF码吗?

网友A:
使用三菱变频器软件读取的。

楼主:
请问是不是三菱的:VFD Setup Software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