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关于圆弧插补

楼主(2008-01-12):
我现要给客户做台设备,木工机床,要用两个伺服,两个步进.工作台前后左右运动.钻要上下运动.钻是水不的,现客户要求工作台的左右运动和钻的上下工作要做圆弧插补.我考虑用工控机给客户做,客户说价格太贵了.所以我想用PLC来实现.担以前没做过.不知各位玩家有没有做过的.选用什么PLC好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考虑用三轴数控系统?沈阳高精数控似乎这几年在木工机床控制系统方面有一些经验,不妨咨询咨询。

网友B:
三轴数控会比PLC还便宜吗,估计是成本问题,所以不用的!

网友C:
圆弧插补一般是做不了的,找个支持圆弧插补的芯片,然后给他发命令,让硬件处理此问题。另外,plc做圆弧插补的算法,不太现实。

网友D:
松下西格玛V3系列的可以作圆弧插补,加两轴扩展,价格不菲

网友E:
松下西格玛V3系列的可以作圆弧插补,在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也可以不加定位模块,自身的脉冲输出为100KHz,张永威

网友F:
PLC只适合固定的加工程序,你的情况应该采用数控系统,价格不比使用PLC高太多,因成本被驱动占了一大半。

楼主:
数控系统我也考虑过,广数和凯恩帝给我报的价和我做工控机差不多了,

网友G:
要便宜,实用。可有这样两个方案。
1.手持控制器(USB嵌入式控制系统)
参考:http://www.chinahtp.com/ProductHtml1/2006-04/Product20054437.htm
2.pc机打印机口直接控制。
参考:
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NC/index.htm
http://www.robotcnc.cn/bbs/forumdisplay.php?fid=59

网友H:
7寸彩色触摸屏+PLC(自带2轴位置控制+64I/O)+2轴圆弧插补定位模块,价格超低,提供范例程序,有需要请留下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