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CPM2AH的RS485通迅口通过转接能否与计算机通迅

楼主(2008-01-12):
各位大侠:
因现场与监控室相距太远.RS232无法进行通讯.
我的PLC使用的是OMRON CPM2AH,PLC上有个RS485通讯口.试问能不能用RS485口连至监控室后转为RS232再接至计算机上,与监控计算机内的IFIX软件通讯.?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的,我都这样做

网友C:
建议中间转成光纤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偶用的方式
 PLC (1A/2A)            IPC610
233/483========================485/232

网友E:
我想可以.不过没试过

网友F:
用一个RS232-RS485的转换器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G:
肯定可以

网友H:
我想可以.

网友I:
首先,需要说明CPM2AH上面的是RS232口,而你要通讯的时候需要转成RS422的在通讯,如果你的上位机采用的是HOSTLINK通讯协议使用RS485会出现问题,所以建议转为RS422后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