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电热问题求助!!1

楼主(2008-01-12):
电热问题求助!
作者: 李文良 ,2008-1-11 17:01:00 发表于:《电工论坛》 共有14人回复,84次点击  加为好友 播客 博客 发送留言 编辑
    最近我帮朋友安装一条涂装生产线,遇到一个加热管问题,有9根加热管,电压:220V,功率4.5KW,我按照星形接法,三根一组并联A1接A相线,三根一组并联A1接B相线,三根一组并联A1接C相线,然后所有加热管A2并联.我用140A交流接触器.

    实际运行时三相电流每相有400A,然后我就不敢再试了,请问那位大哥能帮小弟一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呢?

以下是对《电热问题求助!》的回复:
共有14人回复 分页: 1
 有点忙: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17:06:00
    电流互感器比例不对吧

 放下自己: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17:28:00
    你说的是每根4.5kw吗

 CW888: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18:19:00
    呵呵.400A的电流.说说电源线是多大的.安然无恙吗

 谭工: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18:34:00
    应该没那么大电流的,每相80-90A才对.可你的电线要用高温线哦,最好是进口的才行哦.加热是纯电阻负载哦.

 谭工: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18:40:00
    你的发热管是否准确?我用30条发热板每条1.2kw.用星形接法才50a电流.

 夏先生: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18:41:00
    在哪里,我帮你搞定?

 谭工: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18:56:00
    发热管功率正确,接法正确.就正确.

 双片机: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19:38:00
    电流在60A左右为正常。

 电工九段: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21:33:00
    60多A是正常

 张卫东: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21:48:00
    你的测量有问题。

 陈华工控: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21:50:00
    不能这样接法,两个串联接三角型可用,但功率不同。

 陈华工控: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11 21:59:00
    电流是有400安,换380的电热管吧。

 李文良: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8-1-12 16:14:00
    我就用了2秒左右我就关了,然后在开还是一样.然后又试了一下下,大概不起过去秒!可是还是一样,400A电流,我用25平方的电线

 李文良: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8-1-12 16:16:00
    电流互感器没有错呀朋友,接法应该是对的吧,其它的也是这么接的,就不会有问题,就是这个有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加热管上的罗丝上好之后还用电焊焊了一下!想重新接线不是那么容易!

楼主:
有没有兄弟姐妹知道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接线图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A:
电流测量是不是准确?

楼主:
接线图看不见

楼主:
电流我测量了好几次了,正确的

楼主:
最近我帮朋友安装一条涂装生产线,遇到一个加热管问题,有9根加热管,电压:220V,功率4.5KW,我按照星形接法,三根一组并联A1接A相线,三根一组并联A1接B相线,三根一组并联A1接C相线,然后所有加热管A2并联.我用140A交流接触器.

    实际运行时三相电流每相有400A,然后我就不敢再试了,请问那位大哥能帮小弟一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呢?排除电流互感器和电流表的问题,电流表和互感器是正常的,按道理说应该每相是63A左右!这种问题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电线也是高温线,还是这样接法有本身就有问题.现在接加热管的罗丝上多用电焊焊死了,请兄弟姐妹帮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图片在审查呢

网友A:
用什么测的电流啊

很重要

方法或仪器有问题的话,就是白担心了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接一个加热管,或者星接3个,测一下电流。

看看功率是不是4.5kw

网友A:
图还没出来

网友B:
      先确定加热棒是额定AC220V的吗?施加电压是否为工频0.4KV.
  能确保每个加热棒都状态完好.不接地和短路

一用两种以上的仪表,确定一下电流是400A吗?三相是否平衡?
二.把互感器变比.电流表型号及接法发上来.
三.加条零线.测下零线有电流吗?

楼主:
现在电线上的罗丝都是用电焊焊死,我想知道一下为什么会有400A的电流,而且三相电流都平衡,相与相之间的电阻是0.2欧姆!

网友B:
   有意思呵.你把一根棒电源线掐了.用220V试一下.卡一下电流.看正常吗?试完了线再恢复一下
    原因就好判定了吗?是吗?

网友C:
"相与相之间的电阻是0.2欧姆!"?
绝对有问题啦!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双片机在 2008-1-12 21:18:00 发表的内容:
  "相与相之间的电阻是0.2欧姆!"?
绝对有问题啦!
--------------------------------------------------------------------------------------------
肯定有问题,应该是7欧左右

网友E:
    加热管是45KW一根吧?

    也 可能温度没到,

     多送一会电,

     看电流是否下降。

网友F:
先单根通上220V,用钳形表测一下电流。

网友G:
把图画出来啊,是不是接成380V了

网友H:
三根电热管并联还是4.5KW吗?

网友H:
  三根电热管并联还是4.5KW吗?9根电热管应该接3个星形才好用

网友I:
仪表问题

网友J:
加热管内装的是什么电热丝.有些电热丝冷态电阻较低,预热时间长.

 下面引用由WX123在 2008-1-12 22:12:00 发表的内容:
      加热管是45KW一根吧?

    也 可能温度没到…
--------------------------------------------------------------------------------------------

网友K:
我们公司也有大型加热设备,也是多个发热丝加起来,但是它是串起来用,,

网友K:
每组三根串起来,然后在组成3角

网友L:
电流要62安才正常
你的电线没烧坏吧,你那什么开关也不跳闸郁闷

网友M:
在接线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想问,电加热是平板还是环状,

网友M:
考虑一下磁场问题,单个上电的电流也很大吗

网友N:
换个人试试看!

网友O:
你发了多少地方!
    我已有回复,这里再说一遍:你所说的电热管的参数不对,请把管径、管长和直流电阻值发上来。

网友P:
搞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如果测量和电流表都正确、准确,那么加热管参数肯定有问题!再者如此联法怎么保温?

网友Q:
肯定是电热管的参数不对

网友R:
电热管参数不对,肯定的.而且你的这种接法好象也不好.最好是1.4.7.9.接零.个人意见.我们这我就是这样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