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 :台达的配方功能

楼主(2008-01-12):
台达配方功能:一条配方地址长度为300,RCP1-RCP150为第一条线配方地址,RCP151-RCP300为第二条线配方地址,
能否将任意条配方的第一条线的配方数据复制到其他配方的第二条线的配方地址。
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配方功能需要手动启动,设置需要设置地址、长度m、组数n。
那么rcp0-rcp(m-1)为配方编辑区。
第一组配方从rcp(m)开始,到rcp(2m-1),依次类推。
如果需要配方不同地址资料之间的相互拷贝,可以使用人机的BMOV宏指令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