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AM-6017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8-01-12):
我想实现如下功能:通过远程采集温度压力数据,并能控制换热站内的循环泵的启停。

看过了有关6017的资料介绍很感兴趣,但没有做过控制只做过采集所以经验很少,不知道该如何实现?除了ADAM-6017还需要什么模块,模块到泵之间还需要些什么器件?

注:我上位机使用组态王

网友A:
可以通过ADAM-6017进行采集,循环泵(现在的启停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的控制部分可以用ADAM-6060继电器输出模块。luozhongyun@126.com   QQ82727618

网友B:
中间的通讯链路只需要一根网线即可!6017支持ModBus/TCP
像楼上的兄弟说的,根据你的要求,只需要一个6017和6060就行了,如果逻辑比较简单的话,6017和6060都支持12行的简单的类似梯形图编程,叫GCL编程。

网友C(2008-11-13):
我用过ADAM6017, 用它把压力和流量集中监控。 有空联系QQ171OO521

MODBUS、TCP/IP协议,802/3协议。工业以太网协议(好像工业以太网有三种模式,MODBUS /IP , E/IP, VLAN/IP)

如果要求模块能相互通信,就必须能够PING通,不能跨网段穿路由不行。

6017比较贵,可国产的没有用过,在寒冷地带使用到底如何没底。

了。

网友D:
我是做研华产品的,我们有专业的技术支持,欢迎大家咨询!021-63809162,张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ADAM6017, 用它把压力和流量集中监控。 有空联系QQ171OO521

MODBUS、TCP/IP协议,802/3协议。工业以太网协议(好像工业以太网有三种模式,MODBUS /IP , E/IP, VLAN/IP)

如果要求模块能相互通信,就必须能够PING通,不能跨网段穿路由不行。

6017比较贵,可国产的没有用过,在寒冷地带使用到底如何没底。

了。

这个感觉不错

网友F:
我用过4017,  感觉一般

网友G(2011-08-11):
POS行业的低门槛造就了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系统集成商利润越来越薄,致使很多系统集成商都选择了

DIY-POS机。但此类POS机经常出现系统不稳定、升级不方便等问题,究其原因,往往首先想到的是CPU、

内存、硬盘等配件的自身问题。但此时却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采用的主板也许并不适合POS机使用。
POS机选择要辨清主板
POS机是整个商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求运行时间长、故障率低。所以选择主板的要素是稳定、供

电足、散热低。目前很多系统集成商在选择DIY-POS机的时候容易走入误区,选择的是CPU频率高的电脑主

板。众所周知,POS机只运行一个程序,即收银软件,因此举例来说,intel-533的CPU、128的内存足以够

用,而选用市面上通用的电脑主板通常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电脑主板的价格透明度高,造成POS机与组装电脑的成本进行对比,价格上损失不少。
二、电脑主板没考虑到POS机的多种外设,容易造成供电不足,经常死机。
三、POS机使用环境较为恶劣,灰尘多,而使用高功耗的主板必然要使用大功率风扇,因风扇吸入灰

尘较多,又不能及时清理,造成经常死机。
因此在主板选择上,不要盲目追求高频率的CPU,要寻求合适于POS机的专业主板。
新技术出台及应用
目前各个品牌厂家使用的POS机主板,基本上都是由技嘉、富士康、精英、研盛、吉方科技等主板生

产商基于intel-Xeon、intel-Atom、Celeron-m 、VIA-C3、VIA-C7、VIA-EDEN等系列低功耗CPU而生产出

来的嵌入式主板。
最关键的是DIY POS时选用主板必须本着兼容性、稳定性、易安装、易设置、好监督、好调节,辅以

高性价比及较好的售后服务,以满足系统整体性能需求和使用的便利性。既然选择了DIY,那么成本是必

然要考虑的,但DIY追求的是合理的性价比而不是一味的低价格。因此DIY主板必须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来

提供强劲的系统表现和良好的稳定性。

网友H:
北京阿尔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经营

高频电源模块 DC/DC:NVI(1W、3W、5W)系列
PXI数据采集卡,PCI数据采集卡,USB数据采集卡,PC104+数据采集卡,PC104数据采集卡,RS485总线采集模块,以太网总线模块,CAN总线模块,GPRS无线采集传输,Zigbee无线采集传输,RTU采集模块,运动控制卡,信号调理模块,端子板,嵌入式主板,人机界面,工控机,PXI机箱,组态软件……

软件支持:
VC、VB、C++Builder、Delphi、Labview、LabWindows/CVI、组态软件等语言的平台驱动简易示例程序(了解板卡的工作流程,包括板卡的各种初始化设置,数据的读取)高级演示程序(包括波形显示、连续不间断大容量存盘、高级数据分析等功能)工程级源代码开放,可直接编译通过。

附加服务:
①【 提供专业的数据采集方案,免费咨询扣扣:1310348312】
②【 现货! 厂家直销,两年质保,带税票,包运费(顺丰快递)】
③【 公司免费提供24小时技术支持服务】

深圳办联系人:周生 1379445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