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的基本问题

楼主(2008-01-12):
我们都知道,两条并行且有同方向电流的导线是相互吸引的,这可以用右手定则判断;
但如果是两个带有同种电荷的微粒以相同的速度并行运动,
若以这两个电荷为参照物,则它们是相互排斥的,导线的趋肤效应说明了这一点;若以大地为参照物,它们是相互吸引的,通有同向电流的导线相互吸引说明了这一点;
于是问题出现了:两个同速运动的带同种电荷的微粒到底相互排斥还是相互吸引?

网友:
这个要考虑微粒运动的磁效应的大小和电荷大小。跟距离的关系。

并行导线同向吸引是磁现象。同性电荷排斥是电现象。

网友A:
导线的趋肤效应
高频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