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8-01-12):
我是新手,谁能帮写出下面的梯形图,不胜感谢:
把4~20mA信号输入到PLC的模拟量模块中,当输入信号大于15mA时,PLC发出“ON”信号。

楼主:
问了许多人,都说很简单。可我看了很多资料,这样的题目还是做不出来。。。。。。

网友A: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detail.Asp?Id=2833
PLC编程算法(2)——模拟量的计算.点击链接去看看吧

网友B: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C:
设20ma对应4000,那么15ma对应的数据是3000.设101通道是输入通道,那么程序是
mov 101 dm100
cmp dm100 #3000
>=20000
20000就是你需要的ON信号

网友C:
前提是你需要先设置模块的必要的参数.如果需要滤波的话,还要更改程序.

网友D:
上面说的没错

网友E:
变成数字的比较

网友F(2008-02-27):
我还没用过模拟量编程,但应该不是很难吧。再加上PID控制可能就有点难度了。